旧笔记本液晶屏DIY液晶显示器

楼主(2010-01-29):
本人有一块东芝15寸旧屏幕,具体型号为LTM15C425L,想把它改造成液晶显示器,其它配件都准备好了如驱动板.高压板.按键板.电源板,现在只缺少一样东西那就是转接屏线,本人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合适的,现在想把原配的屏线一头剪掉直接焊到驱动板上,问题是不知道原配屏线每根线的定义,求各位大侠帮忙找找资料。

网友:
认准供电,地线就不用说了吧,一般是单六的,你看一下你的屏参,你图上面的线是双八的,供电找准后一组一组往后排,有些就一组一组,有些会在一组中间加一根地,可以通过看屏上面的线路来识别,说的不好大家有更好的方法,互相交流一下

网友:
补充一下供电第一句有些从左到右,有些反过来,供电千万不要搞错了,不然会弄坏屏的

网友:
先翻开,看屏电路,数据一般都是一对一对的,供电肯定连保险。而且有的屏上还提供测试点,还有标识。那条原装的是四对线,应该是单6的吧。应该很好找啊!

网友:
网上淘一根吧.用不了多少钱的

网友:
4楼说的没错的确是单6的 现在试机成功了 多谢各位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