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00分辨率打不上

楼主(2010-01-29):
D600进系统800*600可以进系统正常,打1024*768进系统不显有声音,系统装过。显卡加焊了。也换过但进系统还是分辨率不能打上去,请各位高手指教下。
显卡

网友:
驱动不对吧 试试驱动了

网友:
神州优雅H620我做了显卡.颜色只能上到4.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应该是你的显卡出问题了,dell d600的不好说

网友:
驱动官方网下的,显卡换过

网友:
怎么没人回答,有那位高手指教下撒

网友:
这个遇到过,后来还是换显卡解决的

网友:
显卡驱动没装好把。

网友:
这种问题换过显卡一般都会好的啊!!!

网友:
安装版系统试试看行不行

网友:
板子修的多了,可不能把驱动忽视了

网友:
浪人在线
还是自己解决了,把休眠键给去掉就OK了。

网友:
应该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
上1024*768就休眠吗,按说休眠键有问题的话上800*600也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