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600 上电 跑代码都正常 就是不 显示

楼主(2010-01-29):
机器上电电流有时候能上到1.多 但是马上又掉到0.5几 代码都能正常跑下去 9000的卡 屏幕就是不亮 显卡BGA做过 故障还是一样 外接有时候能亮一下再加电就不亮 有没有朋友遇到过的 给些意见
显卡

网友:
像这样的机器 ,你做BGA之前 首先把网卡去掉,这个应该不难吧
去掉网卡之后 再 看看 现象

网友:
没遇到过,但电流掉到0.5几,肯定不对,换过显卡芯片

网友:
你看是不是显卡没有做好啊

网友:
先去掉网卡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