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VGN-FS18GP笔记本不开机故障维修

楼主(2010-01-29):
一同行送来一台SONY VGN-FS18GP笔记本,故障为不开机,按开机键整机没反应。。插上直流电源试机,电流为0。。。拆机。。上电检查发现没有待机3V5V,测量PU17 MAX1999的20脚没有19V电压输入,检查隔离电路没发现坏的元件,测PQ51的5678脚有19V输出,而123脚也有19V输出,测PQ50的5678却没有19V输出,测PQ50的1脚G极电压为19V,原因找到了,就是因为PQ50的G级电压一直保持在19V,造成5678脚没有电压输出,在路测量PQ50是好的,PC158电容也是好的,试着把PQ50拆掉,上电测量G极一样是19V,试着更换MAX1909,故障依旧!

根据电路图,再认真检查,发现跟PQ50 G极相连PQ70三极管短路,此三极管的E极跟PQ51 PQ50的123脚相连,C极跟PQ50的G极相连,由于此PQ70短路,PQ50的G极永远保持在19V的高电平而造成PQ50的5678脚没有电压输出!整机不工作。。拆掉PQ70后上电,直流电源电流显示为0.01A,测PQ50的5678脚输出19V,4脚G极为9.3V,测待机3V5V正常,开机显示正常。。。用电池单独测试,开关机也正常!进系统烤机2个钟头没出现任何故障。。。此机已修复。。

由于此机的PCB板上只有MOS管和三极管印了代号,而电阻电容等均没有印,再加上SONY的保护电路太复杂。。。给检修带来了相当大的困难!这些贵族机。。。维修也是贵得有道理啊。。哈哈。。

志虑高远 -5 重复的资料

网友:
看着文章觉得眼熟,就在基地搜了一下。果然是以前的老文章了。楼主也太有材了,连标题都是一模一样的

网友:
呵呵!!太有材啦。。。连我自己都不知道。。。

网友:
楼主不错呀,我这也有一个SONY机器,不触发,待机电流0.03,按开关没反应,待机3V5V没有,显卡上进水了,显卡供电对地只有5欧姆,不知道正不正常,手上没有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