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5主板CPU插座里面的针断了如何办

楼主(2010-01-29):
前几天有几块915主板,CPU插座里面的针断了一两根,重新换CPU座很麻烦,而且成功率不高。而且上面的针根部没断,接触的断了,自已就想能不能用什么东西接上去。试了好几个东西接效果不太好,最后发现用I/O的引脚蛮好,接上去又快又牢固。一手拿I/O,一手拿烙铁,焊上后剪下来就可以了。如果断的很深,烙铁下不去那就只有换CPU座了

网友:
建议从废板上的CPU座拆弹片,IO的引脚没有弹性,不好

网友:
那得 什么样地焊工啊???
   可以上可图不、怎么焊?

网友:
没想到还有这样的了方法

网友:
焊不好,容易造成短路,,而且IO引脚没有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