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3620 键盘故障

楼主(2010-01-29):
键盘每个键都能按,就是开机第一个画面停顿,按任意键就能进系统,XP画面时有滴答的声音,请高手指点迷尊!
ACER

网友:
你看是不是BIOS设置的问题

网友:
可能是键盘有个别键有短路

网友:
键盘练键了

网友:
键盘有连键的

网友:
键盘换一个..估计就可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