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问题

楼主(2010-01-29):
怎么判断ATX电源主供电是否工作, 是否正常? 有没有测试点?

网友:
检查插头上3。3V,5V和12V电压,5VSB,PS-ON(待机时5V,启动后低电平,比如0V  )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花几十块买个电源假负载,上面的都有指示灯,可以很轻松判断。当然,也可以短接绿线和地线(黑色),然后用万用表查3.3V、5V、12V、5VSB(紫)各电压是否正常来判断。

网友:
要短路 绿线和黑线  ATX才有输出电压

网友:
建议你买一个电源测试仪 向我有的这个 给你看看液晶数显的 电压多少能显示 很方便的 上几张图你看看手机拍的效果不是很好将就一下吧

网友:
现在是主供电有问题,整流二极管我测试过,都正常,怎样看主电源变压器是否工作????????????????

网友:
你不说是什么问题,我们怎么帮你?

网友:
先要把问题说清楚我们才好回答你

网友:
5VSB有没有,这个是修电源里最基本的一个点,搞定这个,再扎实的搞通调宽的原理。修电源就分这两步,不难修

网友:
图上是清华同方的机器吧

网友:
五楼那个测试仪还可以,比我的先进,我的还要用万用表测才行,你的会自动显示出来

网友:
修什么我想应该先对其原理有一定的了解,要不第一次修好了,第二次也不一定修的好.特别是电源之类的有市电的高电压大电流一类的东西,搞不好是有危险的.

网友:
十楼的眼力好厉害 一看就知到是清华同方的机器 厉害

网友:
5L的电源测试仪我也有耶~,挺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