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40不开机

楼主(2010-01-29):
接了个同行的R40cn  待机0.05  无3V /5V
拿来的时候有严重的短路.4816烧了个洞,USB附近有个8220也烧了,请问大家8220是做什么的?可以不要吗?
查了下1403发现7脚只有2,5V 其他的脚正常....求助

网友:
我刚看了下废板,8220应该是个给usb供电的转换芯片,取下不会影响开机的,量下3 5v阻值正常吗,你能确定其他脚正常的话,那就换一个1403

网友:
先修待机  M电压修出来了 再修其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