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的测量

楼主(2010-01-29):
三极管的测量,把万用表打到二极管档,红表笔接三极管的某个引角,黑表笔接另外的两个引角,万用都显示1,请问高手,这只三极管是不是PNP型的,有没有击穿。

网友:
数字式万用表红表笔是与内部电池正极连接的,指针式万用表红表笔是与内部电池负极连接的。

网友:
单是这样, 没法判断。

网友:
能介绍下怎么判断吗

网友(2015-11-09):
我也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