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100不定时重启。。。大家帮帮忙。。

楼主(2010-01-29):
有一台东芝M100的机器。不定时自动重启。。有时候开几个小时,,有时候开十多分钟。。。有时候开1天。都没事。。。
  做过系统。换过硬盘。。。刷过BIOS..换过南桥。。。。
           请各位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
顶一下不能沉了。。。

志虑高远 -5 技术区严禁灌水

网友:
内存有换过吗?有可能是内存吗?

网友:
CPU换过吗?裸板试过吗?

网友:
TOSHIBA M100好像是独显的,是不是显卡虚焊了。

网友:
CPU的滤波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