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GA-MA785GPMT-UD2H拷贝大文件会重启

楼主(2010-01-29):
电脑配置:主板技嘉 GA-MA785GPMT-UD2H,内存金邦DDR3 2G,显卡集成,硬盘希捷500G 7200转 16M SATA蓝盘,分区为4个C:25G D:200G E:200G F:50G.
故障现象是从D盘往E盘或从E盘往D盘复制大文件夹(大于50G)电脑会在复制过程中会重新启动.试了几次都是这样,不知是什么问题.复制小文件或高清电影10G左右就不会出这问题.

网友:
不知道楼主上的是什么U?什么电源?
随板带的CPU驱动打了没?

网友:
看样子有点像是供电不足造成的,最好换个大功率的电源来试,然后换个新一点的版本来装系统,还有新款的主板记得一定要把原板的驱动装上,系统集成的驱动再新也不如原板的匹配.特别是AMD的双核驱动.如果还是一样的故障考虑刷一下BIOS

网友:
CPU是AMD速龙 II X2 240电源是长城300W电源,前年买的,电源没有SATS硬盘电源接口,是用D口转的,装的WINXP/Pro/SP3,装好用主板带的光盘装了全部驱动.BIOS刷的最新F5.

网友:
不是主板的问题吧。可能是硬盘

网友:
换个大些的电源试试,应该是电源问题

网友:
大多这种情况是CPU散热不良引起的

网友:
运行测试软件,打游戏,使CPU全负荷工作,也不会重启,应该不是电源和CPU散热问题.

网友:
硬盘手上没有大的,还没法试.

网友:
是硬盘的问题吧双碟的硬盘我用着都觉得不爽哦

网友:
问题已解决,换过硬盘也会出现同样问题,换了一条内存就好了.还是一样的内存,看来是原来那条内存不太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