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 8vm533m-rz是不是有通病

楼主(2010-01-29):
连续接到两块,一块是GA-8VM533M-RZ一块是GA-8VM533,两块都是跑C1不过内存,查内存供电时钟,总线,打二极阻值,刷BIOS,都不行,是不是有什么通病呢?
刷BIOS

网友:
内存的供电管也换过了,怕软击穿

网友:
通病就是内存供电不正常,有2.5V不

网友:
供电正常,就是不过内存

网友:
GA的板子在内存这块没通病的,北桥供电管倒经常坏

网友:
我也修了这样的主板 有时候就正常 有时候就不跳 马 不时候就跳2926 量了主板供电正常 现在还没有修出来

网友:
刷了bios还是一样

网友:
CPU座问题吧,,

网友:
我看你是NB问题吧,GA的主板不是NB就是BIOS问题,很少有别的问题。我想可能是NB 楼主有没有看CPU坐子呀,也有可能是这个问题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