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旁边有两个场管,一个给内存供电,一个是什么供电用的?

楼主(2010-01-29):
图在附件:

黄圈内:
场管:P3057LDG
G:5.07V
D:3.03V
S:2.62V

形状像1117的东西:L1087G-DIL39
1脚:3.36V
2脚:1.54V
3脚:0.29V

绿圈内:
场管:P3057LDG
G:4.85V
D:3.03V
S:3.38V

形状像1117的东西:P3057G-UIK22
1脚:3.03V
2脚:3.37V
3脚:0.01V

两个场管的D极相连

绿圈内的场管是给谁用的?桥吗?
电压正常吗?

这个板子故障现象是,开机跑----,开机2秒中左右,复位灯又亮一次(复位灯亮时主板有一次小声的响声)。
每次开机2秒都会,而且点复位重启,也一样现象。

网友:
两个都是供电的吧

网友:
V星的K8M800,很明显一个是内存供电一个桥供电,故障做全板无复位查吧

网友:
一个是内存,一个是桥的供电

网友:
是给桥供电的吧

网友:
是北桥供电

网友:
吹出来试下即可~

网友:
俩供电阿瑟温柔asewrvtge4tgfebhy6

网友:
两个都是供电,只是不同的供电引脚,而且有个别主板两个供电电压也不一样。

网友:
北桥供电 呵呵 我个人观点

网友:
都是内存供电吧

网友:
两个都内存供电;一个管一个插槽

网友:
上内存打阻卡,量一下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