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进系统死机有 时候蓝屏

楼主(2010-01-29):
主板进系统死机有 时候蓝屏。主板型号是KM400A,,,请版主帮帮忙啊。。。

网友:
。。。。。兄弟,你那么确定是你的主板蓝屏?

内存,硬盘,数据线,系统这些查过没的?

先去查了再说哈

网友:
先最小化试试,在来确定是不是主板问题啊,这么不详细怎么帮你啊

网友:
如果确定是主板造成的死机的话,换个时钟晶振看

网友:
这个不一定是主板的问题
有可能是内存也不一定
你先用排除法去查问题

网友:
死机是怎么死法,如是重启或者卡住画面不动,像散热不好,供电不稳。这就要看CPU风扇和加散热脂了。供电哪得看市电或者电源里面。如是蓝屏哪就是内存故障多一点,硬盘其次。换内存试,或修描硬盘有没有坏道。一步步排除。

网友:
这种问题怎么回答,估计除了机箱可以排除,其他硬件都有可能

网友:
楼主,有没有先检查下,硬盘,内存啊,再不行重装个系统试试啊,先确定是不是主板坏掉

网友:
先用pe进下 如果不行 就在换个电源看看

网友:
先吧线,盘,好好检查,,如果好的话,,要看看内存,,内存的损坏,,会导致进不了系统,或蓝屏,另外显卡损坏也会导致这样的情况,,换换试下哈

网友:
我个人的解决方案  1:驱动故障   装系统        2:内存故障换内存        3:主板故障     一般再CPU电路

网友:
补充一点    有可能分区表错误

网友:
兼容问题也会这样子的

网友:
换个内存解决问题,内存与主板不兼容!有很多情况就是主板挑内存造成的,很少在硬盘,如果硬盘没坏道、坏扇区,那一定是内存了。

网友:
内存,硬盘,时钟与供电都会出现些类问题。

网友:
内存或硬盘

网友:
我之前有台AMD 5000+ C61  4650 500G硬盘 有时玩CF蓝屏
   我估计是硬盘 结果换个别的硬盘 搞定了
蓝屏 有多种情况

网友:
如果排除了其他外部元件的话,重点查内存

网友:
CPU坏了,换个CPU试试,462的。

网友:
第一:装系统,第二:换内存条,第三就是显卡主芯片虚焊   就着三条,绝对

网友:
还有一条是电源负载能力低~用替换法

网友:
CPU坏了,换个CPU试试,462的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本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70502-1-1.html

网友:
这样的问题大多数是NB的问题,可是也有可能是12V供电的问题哟,我看做BGA吧,可能会好的,今天客户也拿来了一块主板,说好生机可是我玩了一天都没问题。很多也是其他问题引起的,我看BIOS也有可能吧。

网友:
楼主tidewater问题  太模糊
,请用排除法锁定故障后再来发帖求助

网友:
告诉你一个很有效的测试方法! 如果你能用安全模式进去的话,并且不发生任何异常,第一:系统是没问题的。
硬盘如果用了很长时间,并且有声音的话,你用检测软件检测一下硬盘,如果没有坏道,OK,第二:硬盘没问题。
以上的两个如果还没解决你的问题的话,你试着把你的内存换一个插槽或者拿下一根内存,只上一个,或者换内存测试。如果OK,就OK了。
还有电源出问题也会导致蓝屏的,你把电源拆开看有没有电容爆了。还有个就是北桥也有可能会导致蓝屏事件。
答案我已经给出了,快给分子我吧。

网友:
主板电容爆,或者内存问题!还有可能是显卡问题!

网友:
首先排除软件问题,1:换个系统试试,从装下驱动。2:清除灰尘。 3:尝试换内存,SATA硬盘,换根硬盘数据线。4:打内存到北桥的阻值。 5:换桥

网友:
现在一个V星的主板,焊过北桥也是这样,装完系统蓝屏,没办法了

网友:
先检查CPU主板各个温度  然后要看主板上的电容是否有爆浆的  鼓包也不行 立即换掉  查看显卡是否有问题  MHDD检测一下硬盘  看是否有坏道  如果以前这台机器没有这种情况的话  排除不兼容问题  内存要重新插下 你在试试

网友:
先换个内存条,试试,这里高手都说完了,呵呵

网友:
凑凑热闹    凑凑热闹         凑凑热闹

网友:
故障分析有如下:
1、内存导致机器蓝屏
2、显卡导致机器蓝屏
3、硬盘坏道导致机器蓝屏
4、桥轻微空悍也会导致
5、系统版本不符合也会导致
问题一步一步排除!

网友:
先一个一个试吧  我也遇到过  硬盘问题

网友:
把主板的声卡网卡屏蔽试试

网友:
系统或硬件不兼容引起的吧

网友:
第一:换内存
第二:换显卡
第三:北桥

网友:
老大
你讲的也太精简了
先重硬盘 内存 显卡用替换法试出了在说吧

网友:
楼主这10分估计没人赚得了。说的故障太抽象了,正如楼上所说。除了机箱,什么都有可能.

网友:
我遇到过。你吧内存内存曹都洗干净。可能OK。

网友:
你那个主板不是AMD462接口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