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印机和U盘

楼主(2010-01-29):
复印机在运转的时候插上u盘就读不出来,U盘也打不开,只有关了打印机才能打开U盘,什么问题啊?

网友:
这是很明显的供电不足~
LZ可以使用一个带辅助供电的USBHUB来连接设备,或者换主板~~~~

网友:
请问这种供电不足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啊!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我懂的东西很少,能不能说具体点啊

网友:
你插得是前置的USB端口还是后置的啊?如果插得是后置USB那就是主板问题或电源带负载能力不好,如果是前置的,则是前置USB的连接线质量不好,电压耗减太大!

网友:
像供电不足的问题怎么解决啊

网友:
你测下你那电压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