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I65GV 的维修

楼主(2010-01-29):
首先声明 本人是菜鸟,此篇是自己维修的一点心得,供新手学习,高手想仍鸡蛋的请路过,但如果想发言指出小弟的不足,深表感谢!废话少说,直入正题。
拿来板子,目测没有什么烧毁,电容鼓包的现象,简单量下5V 供电,12V 供电有无短路。无短路,进行下部,开机自动加电,先不管他,先测供电(告诉新手,维修的思路就是先供电,时钟 ,复位的顺序去排查)。供电又分CPU vore,内存供电,南北桥供电,显卡供电。首先量下CPU vore 显示0.0,无核心供电,接着测内存供电1.2V 左右,内存主供电也不正常,有的时候内存供电会引起CPU 供电的不正常,所以先入手内存供电。

内存供电有分为两种:1.低压差线性调压芯片组成的供电模式。通俗点就是带放大器的 LM358,LM324之类的
                    2.开关电源组成的供电模式,一般是现在的主流班子,也通俗的讲就是电源管理芯片控制供电的

以上只是个人看法,如有不对,高手指教

废话少说,先上图,让大家看下我这块板子的供电模式。

网友:
很容易看出,这块板子内存采用的是第一种供电模式,也就是由LM324 组成的调压供电模式。
量下场管供电,D极3.3V ,G级5.0V S 极1.点几伏,首先换掉该场管 ,测量D极和S 极短路,换点,上电测量,2.5V 出现了,在测量CPU 主供电,1.45V ,ok,惊喜,上CPU  跑吗 ,结果 数码显像管 纹丝不动,郁闷,这是发现 北桥,发烫,可以煎鸡蛋了,迅速断电。检查 北桥供电。

北桥供电模式 和内存相似,就不多说了,先上图!

网友:
???????、
这么回复里面不能插图片 ,郁闷,北桥供电这么上传了啊?

网友:
图片 上传有点乱了,本想一个个上传的,可回复里不能上传图片,我就一起上传了,大家慢慢看吧,Q,jpg 是北桥那边的供电,IC.IPG ,是电源IC 那边的供电,现在讲我的北桥供电,由于上面说到北桥发烫,就先测线北桥供电,测场管发现D 极3.3V,G 极10V 左右,S 极 却只有0.2的样子,供电不正常,按照经验,先拆掉场管测量在说,发现短路了,换掉。因为之前我也测量此场管连接到内存供电那边LM358 的 。先换掉场管在说,由于没有找到相同型号的,就随便在其他板子附近找个内存供电的场管换上,结果发现  S极变成了1.4V,G 极变成4V 左右,此端连接到LM358,发现仍不正常,并且刚换的场管发烫严重。
知道下面的维修思路在那里吗? 后面会又出现什么坎坷路吗? 预知后事,敬请期待。

网友:
希望大家踊跃发言,如果是你,你下面该怎么下手了呢?这个时候的北桥仍是发烫的哦

凤城 -2 要发就一次发上来

网友:
修个板啥芯片都动一遍了,这个华擎的板,一般都是烧内存供电,还有就是桥供电
换掉场管就是了

网友:
换掉桥供电的场管,再测下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你北桥供电才0.2你的板会跑码

网友:
CPU的MOS管烧毁,以及内存供电出现问题,都会造成主板无法启动,或是亮一下就灭。

网友:
什么结果啊 期待...

网友:
版主怎么会是啊,我发个这个贴子是跟和我一样的新手看的,之所以没有完全发上来,是给大家一个思考的空间,学会思考,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真的气人,还给我减了2 分!  郁闷!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没说能跑吗啊,看仔细了在发言,可好啊 !

网友:
  说的有道理,可目前的情况是北桥的场管,北桥仍发烫,不跑吗!

网友:
那么啰嗦,我还想封你的ID 了

网友:
楼主讲得很祥细,新手帮顶一下了,修好了别忘记来结贴啊...

网友:
支持楼主的说 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

网友:
最后是桥爆了

网友:
虽然我的这种发帖方式,各位朋友们有褒有贬,有降我分的,也有要封我ID ,我发现支持我的都是和我一样的新手,因为他们知道从这里可以给大家一个思考的空间,一个维修的思路。
踩得都是些传说中的高手......

让我颇受打击

现在公布下结果,事实上 是控制北桥供电的LM358 坏了,换掉,北桥供电正常,不在发烫。不在烧场管。

第三幅图,是我在维修的过程中,不小心把 UGATE 和+ 5 V 供电端接了,导致烧上管,换掉即可。

网友:
还可以拉 满详细的

网友:
我来给你加分吧。呵呵。自己总结出来的经验不错
我修笔记本都下台机了,下载分不够了,只能加两分,不好意思。
对凤老大也说声不好意思,给补两分吧。

网友:
我也是新手,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我也是新手,看完后、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这毕竟是新手的原创,确实有点粗糙,个人觉得版主的秉公执法有点严厉,有点挫伤新手原创的信心。适当警告一下还是可以的。对于楼主应该多看一下高手原创图文并茂的帖子,高手原创图文并茂的帖子确实很不错,很直观,也很容易理解,楼主想给新手一个思考的空间,想法是好的,但是进来需要帮助的新手需要的是快速解决的方法,再就是又有几个新手会手里拿着电路图或者是手里拿着主板看着你的帖子慢慢的推敲呢?个人的一点粗陋的想法,表达出来,如有灌水嫌疑,扣分即可,恳求勿删ID,毕竟邀请码来之不易,祝论坛越办越好。

网友:
主讲得很祥细,新手帮顶一下了,修好了别忘记来结贴啊.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本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70507-1-1.html

网友:
LM324我见很少坏的,看来以后要多注意它了

网友:
有老师代的,自觉用处不太大,对新手学习而言,真的不错了,也是如楼主一样,新手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