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假负载问题

楼主(2010-01-29):
DELL 610 开机各路电压输出正常 但屏无显示 外界也无显示

上诊断卡跑02 ff 想测下CPU复位 上假负载后掉电

怎么回事?

网友:
很多笔记本上假负载本来就会掉电的,检测卡不跑或者跑乱码的,只有看电流了

网友:
看电流跑的都很正常

网友:
不用假负载CPU复位可以测到吗?

网友:
假负载不能和cpu一样

网友:
看电流是多少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