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开不了机

楼主(2010-01-29):
现在有台IBM T40开不了机。待机0。03正常,1631 22脚主供电有。23脚有3。28V 21有5V 7 28脚也有3。28V的,9脚2。5V正常了。南桥晶振0。48 0。28请各位指导下要怎样查下去,要查些什么电压呢?
开不了机

网友:
用示波器测量南桥是否工作。

网友:
说了这么多你都是围绕着1631查的,T40待机有多个电压的。不只是3.3M5M噢。看看1.8等电压是不是都有了

网友:
有没有打一下测试卡看看代码跑多少?内存和CPU供电有没有查查呢

网友:
比较关键的问题是,可触发么??

网友:
不能触发的啊!CPU旁边哪里电感有1。8V了啊!

网友:
不能触发先查四个待机电压吧。3V5V1。8V1-2V。你的1。8伏没在肯定不上电。这是供南桥的。先把这电压修出来再说

网友:
1.2有吗?南桥晶振正常吗?

网友:
,,,先看有没有复位呀

网友:
先看电压,在看时序,还请你说的详细点

网友:
3.3V 5v 1.8v 1.2v缺一不可。先修出这些再说。

网友:
南桥问题己搞定了.

网友:
除了查各个管理芯片的待机DC 电压外,还要检查:
1)开机键上有无触发电平,如无则检查开机芯片U61的61脚应该有3-5V
2)检查MAX1631的D32,有时VDD15失去也不开机。
3)检查控制隔离电路的EC芯片,有时出现PWRSHOUDDOWN使隔离电路失去工作状态。应检查U61的2脚和52脚。
上述检查见图。本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
章大侠讲的好。先定个3M.5M都没定下来。当1632工作正常时还得看东芝的。
除了待机还得南桥的还有CPU北桥的待机。

网友:
正常待机存在后 触发还是需要很多条件的

网友:
先看各代机电压是否都有了,看触发的条件来修.

网友:
楼主说了那么多, 就没说3V 5V是否正常!!

网友:
可以倒过来查, 看桥的相电阻有没有电流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