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位后不回升

楼主(2010-01-29):
一MSI845主板,上电后无复位,测PCI的A15脚,有3。3V高电平,短接RST开关,测有3。3-0V跳变,但是它就停在0V了,死活不肯回来了,这是什么原因啊??跑线路此复位是MS-5给的,会不会就是MS-5坏了啊??请高手支招啊!

网友:
MS-X系列的故障率很多
直接更换一只吧!

网友:
谢谢孤帆远影,刚才测了一下MS-5上其它的输出,有好几个都没有,应该就是它的问题了吧!
现在手上暂时没有MS-5了,明天去买来装上看是什么效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