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灯常亮,墨屏

楼主(2010-01-29):
金长城17纯平,绿灯常亮黑屏,拔掉VGA线绿灯也常亮,黑屏.找不到原因,求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修过一次这样的故障。

网友:
菜单能不能呼出,在连接主机的时候,还有就是G2的电容都去掉,或者换了,那连个无极性的视放版上的我以前修过爱国者的,就跟你的问题一样,黑平电源指示灯正常亮,

网友:
都说修过~怎么没说说怎么下手呢?

网友:
看一下h电压灯丝  g1、G2的电压 是不是稳定

网友(2010-03-28):
不知道那个是G1,G2

网友:
你按开关有反应吗?黑屏的范围较广,拆开要先量行管,再补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