呵呵我修的第一块板子

楼主(2010-01-29):
刚学维修的时候,在那呆没几天朋友就拿一块945的冠盟的板子拿修,问题是点不亮。
  在他的机子上上电后,按开机键,没反应,认为是电源问题。于是拿店里一个电源换上,结果是风扇动一下,就没反应了。
  于是拆下主板,查了CPU座边上的几个管子,发现有一组不正常。找了相同型号的换上后问题解决。

呵呵,我做维修这行才一个多月,没办法,交了四千多块钱跟个了技术不怎么样的师傅,还要食宿自行安排,吐血,呆了一个月也没学到什么东西,他自已都似懂非懂,最后去买了一套维修光盘边看边学。呵希望基地的老鸟们多多指点啊

网友:
现在还学这些,没什么用了,唉

网友:
现在学电脑维修吃住都自理啊,学也要看自己的能力了  我学了两年。

网友:
楼主要判断有可能是电源的问题。最好的方法就是短接电源的确良14脚绿色线跟黑色线。如果风扇能转。一般可以排除不是电源的问题啦。

网友:
哎,俺也骑虎难下呀,难呀

网友:
我也想学学这方面,家里有好几块主板点不亮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吃住自理无所谓啊,主要是技术啊,我跟的师傅自已都似懂非懂,不吐血才怪

网友:
我都是自学...哈哈...想到什么就学什么,没限制,想买什么工具就去电子城,,,想买书就到新华书店

网友:
我通常换那个管是不对型号的,,是场管我就上

网友:
你这个故障是电源保护现象,用点不亮来描述有点不专业

你要把不开机、点不亮、电源保护分清楚来。我觉得这样比较好。

网友:
楼上说的对,点不亮应该是加电正常,屏不显示。

网友:
不如学硬盘维修

网友:
不错,现在修主板的成堆,没有利润了。。。

网友:
学习是一个不老的话题,不学习那永远不会进步,加油楼主!!!

网友:
现在学这些是有点。老火啊

网友:
顶!加油!进一步努力,超过你那不咋的的师傅

网友:
典型的12供电短路

网友:
我也想学呀,就是不知道怎么学,什么都想学,现在只会做分个区做个系统,换个电容什么的,别的什么也不会

网友:
呵呵,慢慢来吧,我现在还是个门外汉

网友:
好好努力
只要用心学就好
不要现在没人学了
说修板半的人成堆了
但是能精修的没几个
大部分的是半桶水的
像基地的老师们也是修板,但是技术等级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