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和光驱并接不读盘,拔掉硬盘光驱读盘

楼主(2010-01-29):
我的硬盘和光驱是接在一根IDE接口的线上,发现光驱不读盘,拔掉硬盘光驱就能读盘,我的硬盘没跳线,这么办啊。。。高手帮帮我啊
硬盘

网友:
就设置光驱跳线一样的可以。

网友:
一般是跳线问题 找几个帽子跳下线就OK了

网友:
不知道你的主从设置的对不对

网友:
找到跳线帽,按对应的方法一个设为主盘,一个设为从盘就应该ok了!!!

网友:
跳好主从关系就好了,要多试几种跳线方式

网友:
跳线问题!!!

网友:
大多数,硬盘跳主排,光驱跳从排,华擎的板子要光驱主排

网友:
数据线也有关系,长端接主板,中间接光驱,远端接硬盘。

网友:
主从盘设置好就没问题了,或用两根数据线连接.

网友:
设置跳线 就好了

网友:
跳下线就OK了

网友:
肯定是跳线的问题,多查查吧。

网友:
跳线帽设光驱主,硬盘从。并口的话,数据线上有一红边,跳线帽离红边近的就是主,远就是从了

网友:
M是主,S是从,你跳线设置不对。

网友:
用跳线设置光驱为主,硬盘为从,从光驱启动就好了

网友:
连这个都不会啊!设置一下主从盘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