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HDD 用错了HPA命令

楼主(2010-01-29):
我用错了HPA命令 一块640G的硬盘被我截取掉了600G
运行HPA命令 然后我选的1 应该是硬改! 用NHPA也没有办法。求解!!!!!!!!!!

网友:
用HPA截的容量,用NHPA应该弄的回来的!

网友:
nhpa可以弄回来,再试试,我原先也出现过

网友:
我有个硬盘 拿过来用MHDD测试 HPA是黄色的 用NHPA恢复不了原容量

网友:
用VCR的PIO方式里的,先点RHPA再点HPA吧,简单和直观多了。

网友:
用hpa剪切后,用DM从新分区可以恢复

网友:
6楼说得对,DM好象搞得回来,用DM填零试试

网友:
用nhpa.但是用以前先把硬盘电源拔下来再插上去.hpa的永久设定一次加电只能进行一次.

网友:
以前设置过,用nhpa可以找回来。。。。

网友:
用NHPA就可以啦

网友(2010-03-07):
用NHPA就可以弄回来了

网友A:
我的有一个硬盘,也是这样费拉,容量整不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