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3000跑电流跑27 无cpu供电

楼主(2010-01-29):
v3000 拿来时 跑1.06不亮  重做显卡 跑27不亮
查cpu无供电 供电ic max 8760更换无效 ic供电芯片供电正常
但高端管始终无控制电压,但低端管有5V控制电压

高手指点维修思路 谢谢

网友:
应该是做显卡的时候把其它的元件搞掉了吧。看看主板上是不是少件了

网友:
CPU供电都没有 还会跑代码????????????

网友:
跑27是指电流 0.27A  机器已修复 我把cpu供电ic周围的小东西 用风枪吹了一下 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