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机

楼主(2010-01-29):
 电脑死机原因!请教....
  这台主机有好长时间了,没去弄,这两天有空,拿出来修修,原来知道原因就是死机有时连系统都装不进去,装到一半就死了0...
  今天拿出来装,还是死机,主板CPU供电电容换了(原来电容看似没问题,死马当活马医),外观也看不出来哪儿有毛病,内存换过,显卡换过,硬盘拿到别的机器试没有问题...电源也换了...
  今天能装上系统了,谁知过一会儿就又死机了,(技嘉P4 533的845主板)
  请教大虾,我该怎么弄.....

网友:
像你反映的这样    你检测了CPU供电上下管D极的对地阻值吗

网友:
还有就是CPU上加散热膏了吗

网友:
我也是一块845板子啊 什么都换过了 还是死机
做到一半就死  去别的机子GHOST一个解压也是死
都搞郁闷了  现在准备对BIOS和桥下手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一楼三楼,进BIOS不会死,不能说是主板的问题吧

网友:
供电和时钟测一下,电源换个大点功率的,否则的话就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
查查硬盘数据线有无问题,不行就换桥试试

网友:
你换个小点的CPU试试

网友:
呵呵 这点 你想歪了
在cmos下远远没有os下要求的高
建议楼主 加焊下北桥

网友:
和SB部分范围有关

网友:
如里主板CPU座是BGA的话应该考虑一下CPU座虚焊。

网友:
我记得这种板子内存供电不足的比较多再就是虚焊也比较多

网友:
CPU风扇换个好点的试试

网友:
CPU座是BGA的话应该考虑一下CPU座虚焊,我遇到个这种情况,按住CPU就行。运行一会就死机了

网友:
散热不好吧!!

网友:
"装到一半就死机了"   是GHOST一半还是解压时死机?

网友:
加焊SB过程,不小心把SB移动了,此板报废.........

网友:
加焊一定要小心

网友:
你的电脑估计散热不良啊   导致死机
你看一下你的cpu风扇是不是转不动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