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源芯片DAP8A的PDF

楼主(2010-01-29):
哪位仁兄有DAP8A的PDF图,可加QQ31437076发给我,给个下载地址也行。

网友:
与203D6可以直接代换。 有图

网友:
直接参考NCP1203D6,是完全通用的,PDF我也没有

网友:
代换芯片我是有的 就是不知道其引脚所连电阻电容这些是否一样。我拿到的这个宏基液晶电源芯片周边电阻电容这些全炸的面目全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