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G希捷硬盘出故障了!!!急。。。

楼主(2010-01-29):
我在使用DM工具使,出现这个图片
:error reading partion table (MBR)
error code = 0101h
bad commamd
硬盘

网友:
分区表坏了,用DISKGEN来修复吧。

网友:
用MHDD工具测试一下硬盘,很快就知道结果了

网友:
DISKGEN 怎么修复啊···

网友:
是没识别到硬盘吧

网友:
DISKGEN 有恢复分区表的功能

网友:
这种硬盘如果认盘慢 换板,我遇见过很多

网友:
象是没认到硬盘哟,或者硬盘有没有跳成主盘?有些时候DM对从盘操作要出一些BUG

网友:
用MHDD 检测一下 用DISKGEN分区试下

网友:
用MHDD 看下smart att,如果reallocation sector 多,就是盘坏的可能性大.用erase指令清掉盘的前面部分,如果不报告错误,就,再试验一下D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