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控器保险用万用表如何测量

楼主(2010-01-29):
我家的电熨斗坏了,拆下来一看有一个温控器保险,没见过这个东西,应该怎么测量呢?我用的是数字万用表!

网友(2010-04-12):
跟普通保险一样测通断

网友:
在不上电的情况下用万用表检测是否通路,如果通路,那上电看到达设定温度后是否断路,二者有其一条件不具备,就可以认定温控保险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