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导富士通西门子Xa2528如何拆解

楼主(2010-01-29):
一台富士通西门子Xa2528如何拆解!本机好像掉电,开机时能通电运行正常,但有时不行,想拆机看下,但拆不开!望大家给指点!

网友:
大家帮帮忙呀!

网友:
还是送到专业的维修点去吧
免得把故障扩大

网友:
哎!!你直接百度一下  就可以找到拆解方法了 !!!

网友:
连机器也不会拆的话 建议你不要去动了 免的把故障扩大 还是去送修的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