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关机

楼主(2010-01-29):
今天接到一台富士通FMV7000的机子,一开机大概10秒就自动亲机,有点像掉电,开机进COMS就自动亲机,没有修过这种机,请教一下高手。

网友:
是不是CMOS没电了

网友:
碰到情况应该先查一下,然后遇到不正常的地方再提问题,才有人帮助你,你这样提问题引起这种故障的可能性太多了

网友:
一 看散热
二 量各点电压电感阻值
三 如果是修过的可能是没装好(没贴绝缘胶贴)
四 看电源的电流大小是不是对的(不上电池时电流小点)
五 用恒流源看电流

网友:
如果连续开尔每次掉电时间越来越短的话就要考虑散热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兄弟,你分析得有道理。如果是有头一次开机到自动关机在20秒。接着马上开机,估计不超过15秒。连续试几下就知道什么情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