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笔记本bios如何接秘

楼主(2010-01-29):
华硕笔记本型号X53L,bios密码被加密,开机无法登入,求助如何接密。

网友:
找个同样主板的BIOS 密码芯片  替换下酒可以了,或者找个高级点的编程器把原码片刷进去再焊回去就可以了

网友:
拔下电池,放下电应该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