频繁自动重启问题

楼主(2010-01-29):
我手头上有一台台式的组装机,开机后进系统用一会就自动从重,有时候开机自检刚过就自动从启。谁遇到过这方面的问题,因为回老家了家里只有万用表,又是刚学不久,没其它工具测试不知道要从哪里下手,有遇到类似问题的朋友帮忙看下

网友:
换了电源! 不行看CPU供电电感是不是过热了?

网友:
电压不稳定

网友:
有时候是BIOS自留地问题哦

网友:
CPU风扇换个,另外从启还能点亮吗?

网友:
重启还是可以点亮的,可以进系统,操作都正常,只是会不定时的自动重启

网友:
排除了软件问题吗?

网友:
建议先换电源试  不行可以看一下CPU的虑波电容

网友:
把电脑硬件全部拆了重新安装一次

网友:
应该是主供电不稳定。

网友:
散热不好,或换电源试下。

网友:
看一下主板上的电容有没有爆

网友:
如果散热没问题的话,中毒的可能大喽,我就碰到过的

网友:
主板各个电压是多少,主板型号。

网友:
集显 的话,查 内存条 以及 主板内存控制电路。

网友:
最常见的是CPU供电的电容爆了,然后就是内存供电和上拉供电

网友:
可能是电源里面的电容或是主板上的电容不行了吧,仔细看一下。

网友:
你是怎摸测试的啊!!我撞到几次!都是机箱开关坏了,5毛钱了事了

网友:
依你描述肯定不是软件问题 ,换内存/换风扇>>换电源>>换主板 -.-!   俺也是新手!

网友:
依你描述肯定不是软件问题, 替换法: 换内存/换风扇>> 换电源>>换主板>>换cpu  -.-! 俺也是新手呵呵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系统问题

网友:
肯定电源没问题么?

网友:
这位朋友说的故障,我也遇到过,不防先检查一下看看

网友:
看主板上是不是有电容爆浆了

网友:
电源的可能性大啊

网友:
其实,不是电脑的问题,我20天前刚刚遇到一台,如同楼主说的故障一样,去他家把电脑所有的硬件都换完(主板除外)故障依旧,我让他把电脑送到我店中检查,开机几个小时正常,没有自动重启。最后把客户叫来让他自己试一试,是否还有自动重启的故障,客户说没有故障啦,临走个了客户一根电源线,让他回去后换个电源插座再试一试。结果再没发生以上故障现象。总结市电电源和电源线及插座的问题。

网友:
可能是内存的问题,换一根试试。最好只用一根。

网友:
电源问题。和主板供电问题吧

网友:
先换个电源,再查电容

网友:
北桥,内存及负载电压,显卡等

网友:
先换个电源在说   还是不行就刷一下BIOS

网友:
cpu散热。或主板供电管老化

网友(2010-03-25):
建议楼主送修吧

网友:
先查电源,在查散热,不行跑一下复位电路,在不行就有可能是南桥挂了

网友:
系统 电源 内存 CPU  独立显卡 都会导致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