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笔记本不能充电

楼主(2010-01-29):
我今天修一台惠普200的笔记本插上电源适配器就听到电源适配器短路的声音。在其他笔记本上能充电。于是我打开笔记本在19V到CPU供电的地方都量过没有短路。于是我把电池装上。再试好了。能充电那!我不知道是怎么好的。我烤了5个小时都没有问题就交给客户了。我心中的结没有解。不知道同行遇到过我这个问题了吗?

网友:
是220V擦到适配器的头接触不好??

网友:
不是的,我把它插到其它的笔记本都行,在这个笔记本上就不行,还有短路的声音唧唧的

网友:
你没有拆机检查一下吗?

网友:
会不会是电池和主板的地方有问题

网友:
可能是充电输出与电池外壳有短路现象!

网友:
纠正一下,可能是充电输出电路与外壳的地线金属片有短路现象也说不定啊!

网友(2010-03-14):
太笼统了,裸板测试下看下啊

网友:
楼主说的有道理,把接地金属片好好掰直一下.也有可能你拆机时不留意碰直了也说不定呢,好了也不知咋好的?

网友:
适配器功率过低不

网友:
可能返修哦。

网友:
有遇到过笔记本按上电池开机就蓝屏的。

网友:
应该是接口部分短路吧

网友:
jie kou jie chu wen ti,

网友:
应该是接口电路的问题吧,所以你拆拆就好了~~

网友:
是不是一开始,客户的电池装的接触不好,楼主重装一下又正常了

网友:
到现在返修了没?很想知道,还是一直就好了?

网友:
我也遇到一次,等我打开检查,都正常,再装上去,好了,可能是接触问题

网友(2010-04-29):
应该是主板接口问题

网友:
有可能适配器接口松动 虚焊 拆机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