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A600

楼主(2010-01-29):
海尔A600 按开机 电流到1.24后停顿2-3秒左右。然后又掉回0.40.后又快速到1.11.就这样不断的来, 插内存和不插都是电流一样  请高手们给个思路

网友:
不装CPU呢?

网友:
是不是内存槽、加焊下

网友:
肯定有微短的地方!

网友:
看电流象是什么没检过!

网友:
不装CPU电流开机电流0.5左右不动

网友:
拆机看看有没有发热的地方,压北桥试试看

网友:
电压正常不,打下阻值吧

网友:
主板是SIS芯片组

网友:
我现在也有一台相同故障的.不知道从何下手.

网友:
最好有诊断卡看下,跑什么码,有时候光看电流不太准的

网友:
你还是看看,北桥,内存,工作的条件,像是不过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