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X11的问题,触发后掉电

楼主(2010-01-29):
接到一台三星x11的机器,用万用电源插上后严重短路(电流猛窜到10a)
拆机后用3v小电压慢慢烧,查电路图发现主供电芯片8734发烫,仔细观察两个mos管已经起鼓
于是找到新的8734连同mos管一起换掉,待机估计正常(指针电流源)
待机灯也亮了,但是触发后迅速掉电
这时候发现一个问题:
在待机状态时8734依然发烫,换上的两个mos管在长时间待机时就会烧掉,测量pin20有19v公共电压
8734前期的3v和5v(是8734的lod3与lod5两个线性稳压模块发出的)也均可出来
打了下对地阻值,公共点电压对地只有160,前期待机3v对地阻值只有60,但是用万用表测量电压值都十分准确
请问这样正常么?

附上图一张,哪没有说清楚希望大家指出,希望大家帮帮忙,小弟在这里谢谢了

网友:
还是短了.阻值低了.芯片摘下来大电流烧烧看.另外你的电源好猛啊.10A都不保护啊.....

网友:
不正常,阻值太低了,应该还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刚上来每次我的心跳都和那个电流源一起猛窜,后来之用小电压观察了
问下是待机3,5v后级短呢?还是打公共点电压就开始短呢?
为什么短路后没有拉低电压呢?
小弟刚开始接触这个,所以没什么经验,跑待机3v电路,都跑不出个所以然,希望大大们解答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