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充电问题 DELL M1330

楼主(2010-01-29):
大家好  今天接到个dell m1330的机子   电池充不进电   电源适配器是的好的   电池据客户说也是好的  因为他已经换了 两个电池 还是不行   大家谁知道这款机子的充电问题  谢谢指教  在线等

网友:
在系统里能认到电池吗?能不能正常使用?换个充电芯片试试

网友:
系统里电池图标打个叉  不充电

网友:
拔掉电源能用2分钟  就关机了   不论冲多长时间  都这样

网友:
你自己换个是能冲电的电池试试能不能冲电,不能光听客户的。

网友:
客户的电池是我们帮着定的 应该不是电池问题  适配器是好的     对了 忘了问句  dell 适配器中间那根针的电压多少算是正常的呢?

网友:
楼主你的那不充电的机器修好了吗?

网友:
里面那根针是19V的吗

网友:
中间的针是3.3V

网友:
我测的中间那根针是2.73V,电池不充电是不是和电压低有关系呀?

网友:
机器搞好了  原来是USB小板的一个MOS管坏了   这个机子的电池接口是一个单独的小板  上面有个USB借口 原来是客户把水搞到usb口了  小板烧了  所以电池不能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