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通电 点不亮

楼主(2010-01-29):
主板通电  点不亮  风扇也不转  请老大们指点一下

网友:
开关上有电压吗?什么板号的主板?

网友:
这么问问题 不用我说这菜鸟  老师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

网友:
呵呵。LZ。你文字描述太少,我们没办法帮你诊断。除非我们是神童能猜到你的意图。

网友:
那就先查有主板上无明显短路和触发电路

网友:
呵呵   是  CPU坏了吧

网友:
应该是没触发吧,看看开机电路。

网友:
先看一下各电压是不正常,然后查时钟和复位.

网友:
我只能说看CPU在看内存在看显卡

网友:
看下电源是否损坏

网友:
楼主的帖子太精简了,惜字如金拉

网友:
最少把你测得结果发上来给大家看看啊,不然怎么帮你分析

网友:
我说
你还是换板吧
  哈哈 说让你说的这么少呢
不明白啊

网友:
先查电源。在查主板

网友:
同意14楼的说法,,哈哈。这个最直接~~~

网友:
其实楼主的动手能力还是值得肯定的,敢没基础就拆板子自己搞;但在这里还是劝楼主一下,没基础最好少动,扩大故障后再想修就难了。

网友:
你说的什么问题啊
   不上点换电源了吗
   换了  就看开机电路啊
多看看新手必知啊

网友:
同意18楼说的。

网友:
你说的通电不亮
是电源指示灯亮吗
如果是的话这个应该查一下开机电路  或机箱开关

网友:
先看下 开机电路。。然后不行再 替换检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