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的问题

楼主(2010-01-29):
今天接到一贯液晶显示器开机正常 但是进到桌面显.桌面有两种颜色,下半是正常,上面不正常,进到网页显示就正常了?请问是不是中毒了.请高手帮忙解答???

网友:
先接另一台主机试试,判断是主机还是显示器问题再动手

网友:
你这个好象是显卡的问题,屏幕应该是好的。

网友:
主机显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