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等,求INTEL845原装的板子一个怪问题

楼主(2010-01-29):
求INTEL845原装的板子一个怪问题,原来主板CPU供电电容鼓包引起反复重启,换了电容装了系统好了,结果第二天客户来拿的时候连系统都进不去了。现在的情况是:电脑硬盘什么的全部拔掉,光 主板、电源、内存、显卡、CPU    除了主板都换过,情况一样开启后,到INTEL这个界面就卡死不动,诊断卡跳37,按关机键可以直接关掉,3V的BIOS电池正常。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次卡在那不动的,不过我的问题是USB外接出问题,拔掉就可以了

网友:
卡到检测硬件设备上了。你仔细看看有没有短路的地方。我有个915就是南桥有问题,时能进系统时不能的

网友:
刷下BIOS试试

网友:
外接设备已经都将键盘鼠标都拔了,什么都不接,光能点亮的必须件了,还是一样
楼上说刷BIOS我也这么想,明天上午准备试试,机器是一老头的,明天中午不能好就不要修了....

网友:
是bios问题

网友:
先确定 是主板问题在说  内存 CPU 扇热问题都是考虑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