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南桥FW82801FB植株用多大的钢网?

楼主(2010-01-29):
这个芯片我用基地的3片套装BGA通用植株网试了一遍都不行,是不是除了0.5,0.6和0.76之外还有别的规格的钢网?

网友:
这个南桥用通用网应该是行的,珠应该是0.6的

网友:
这个是0.6的锡珠,是通用标准,应该是你操作的方法不对。

网友:
0.76可以的吧

网友:
要不0.6,要么0.76,就这俩

网友:
以下3张图是用三张钢网拍的,请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
头晕呀!
都对不上焊点,不会是南桥热胀冷缩了吧?
还是我的操作问题?
请大家在帮我分析分析。

网友:
请大家来看看这是什么问题?为什么三张钢网和这个南桥都对不上?

网友:
通用网是不能用的,0.6的锡球是不会错的,可以用笔记本FBM的钢网去弄。

网友(2010-03-15):
应该是用0.6的

网友:
实在不成 就 摆放0.6的 就成了  但就是费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