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块同样的问题,

楼主(2010-01-29):
手头上有两块MS-6566,845板,从C1跑到C3,重复这样跑,但除了内存就只跑到C3就停了。I/O换过,一样,BIOS刷过,也一样。内存供电是2。5V。会不会是MS-5坏,手头上没有MS-5,所以不知。

网友:
那个MS-系列的芯片故障率很大,直接换试一试

网友:
与那个MS-应该关系不大

网友:
换北桥吧,南桥也影响,你刷过bios了还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内存供电我测过了,无问题,你所说的03年产品,有什么关系

网友:
内存槽两边的排阻容易虚焊,导致不过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