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变压器----笔记本和台式机 不需要

楼主(2010-01-29):
论坛里有--修液晶 和CRT的 所以推荐大家用 还有就是 最好给
示波器
等贵重器件 用上。
笔记本

网友:
修开关电源的话,好像最好加隔离变压器........那位兄弟讲一下原因............
隔离变压器要多少瓦................ 300W 应该够了吧?????.............

网友:
W数--不太清楚 隔离 我只知道220V/220V

网友:
300W应该OK,看你怎么用了

网友:
其实变压器准确是单位是300VA,如果不够买500VA环牛估计不超100.

网友:
示波器选220转175V工控变压器75W

网友:
示波器 好像是 175-265 宽V位。 到时候弄一个看看。
我们这里 BGA 一开电压就不稳定。日光灯 会出现 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