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二极管代替3.3V稳压器巧修U盘

楼主(2010-01-29):
最近接到很多U盘,其中最多的算是时认时不认的故障了,这种问题首先要做就是拆机查看USB接头的四个焊脚有无断裂,因为现在有很多人都喜欢用U盘接汽车音响,人上上下下,很容易碰到U盘,一半以上这种故障的U盘都是这个原因引起的;
其次就是那个3R3的5V限流电阻,(特别提醒一下大家,有时候你用万用表去测这个电阻,阻值正常,但还是时认时不认,在排除4个USB接口无断裂的情况下,先换掉这个电阻,或用一导线短接试试,这个我遇到过几个。);
最后就是那个3.3V的稳压IC了,有很多较老的U盘会有,现在都是集成在主控里了,这个稳压IC如果不好找,可以像我这样,用2个硅二极管(压降0。6V左右),串联,一样可以代用,如图:

因为我的电子知识不是很好,前年才开始自学的,所以说的不对的地方请老师们指正!!

网友:
两个二极管给楼主接得好漂亮

网友:
功底很深啊

网友:
现在的U盘都很大容量了,多数是什么问题的?

网友:
现在的优盘都是主控坏的多。。。。。都没优这个芯片啦。。。。集成度高啦。。。。。

网友:
这个好像是像1117一样的元件,是用来将5V转成3.3V的吧。用二只二极管也正好是起降压作用吧。

网友:
楼主说得一点没错!其实大多数U盘由于插拔原因造成四个脚断裂的很多!再就是3R3电阻不稳定造成的!!楼主好技术!!焊得这么漂亮!!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是个最基本的知识,不值得一说,况且这种稳压方极不稳定,容易损坏数据和U盘

网友:
很老的U盘才用,现在新式U盘都已不用稳压IC了

网友:
这种5V转3.3V的三端稳压是不好找,我也用过二极管降压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