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长城ATX-350P4电源接主板开机风扇转下就停了,求解,谢谢

楼主(2010-01-29):
问下各位师傅,一款长城ATX-350P4电源在换好鼓包电容后开不了机,主要是电源风扇坏后在辅助电源有个1000uf16V的电容鼓包,其他地方无明显电容鼓包和烧坏痕迹。在无负载短接绿地线后各路输出都正常,一接主板就起保护风扇转下就开不了机。各开关管和整流管都是好的,后不放心连大滤波电容也换了250V560uf的。还有后级滤波电容也全换了还是不行。用的是7500和339芯片。紫线有5.6V,绿线有4V左右,待机下7500第12脚有17V,负载下有27V。待机下4脚有4.3V电压。开机后也是4.3V左右,反正就是开不了机。开关管用的是J13009*2 、C3866。整流管用的是SBL3040PT、BYW51200、SBL2045CT。求答,谢谢。插张图

更换两13009开关管旁的两个2.2uf 50V的电容故障排除,只是走了不少弯路。发图给你们看下:

网友:
7500换过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拆好机上换的7500还是不行,还有就是在裸电原的情况下不按电脑开机键,强制短接绿地线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行,好像电压上不来。但是如果按了电脑开机键,就不行,PSON已变为了0 V短接也不行。

网友:
多半是整流管出了问题,我修过好几个就是换5V那个整流管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这我也试过,拿一台好的电原把整排的整流管都换上去了还是不行。郁闷。

网友:
一般是电源初级功率管的事吧,!!!

网友:
换一下三端稳压器431试一下,还不行时换开关管相连有50V 1UF电解电容试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已找出问题,居然是两开关管13009 旁两个2.2uf 50v的电容不行,更换新的即可。

网友:
图画得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