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机顶盒原理简介

楼主(2010-01-29):
数字机顶盒原理简介

网友:
机顶盒是一种能提供模拟音频和视频接口,使现在的模拟电视机能正常接收节目;同时,还能提供数字电视、数字广播接口,提供交互式功能的接口装置。它一头接有线电视网的同轴电缆,一头接用户家里的电视机。专门为不打算买电脑和用电脑的广大用户设计。S-A(Scientific-Atlanta) 在94年为Time Warner Cable 在奥兰多的Full Service Network(FSN)设计了第一个数字机顶盒(Digital Set-Top Box) ,采用SGI的MIPS芯片和软件技术的数字机顶盒将计算机技术带入家电领域。机顶盒除了能提供数字电视、数字广播接口,提供交互式功能,包括电话接口、计算机数据接口,甚至提供摄像机与电子发烧友接口等。能接收 和存储用户发出的某些指令,并拥有一个中央处理单元,控制机上变换器各部分的工作,能够进行繁重的 数值计算,并对数字视频/音频信号进行解压缩输出和压缩输入。机顶盒实际上就是多功能的计算机。这里对数字机顶盒的硬件结构进行介绍,可以让大家对数字机顶盒硬件结构有总体的了解和认识。

数字机顶盒包含几个重要模块:
a. 调制解调模块

数字机顶盒工作在有线电视网络状态下,有线电视网采用模拟传输,因此必须对数字信号进行调制和解调才能在模拟信道传输,调制解调器是系统关键的组成部分,在技术上类似现在的电话调制解调器的原理,但采用了更高的调制方法,下行多采用64QAM或256QAM,在DVB-C(Digital Video Broadcast by Cable) 和DAVIC中采用64QAM做为标准调制方法,以Motorola 的MC92305QAM 解调芯片为例,在7M模拟带宽上采用64QAM调制的数字信号速率可达42Mbit/S,上行目前采用两种方式,一种是采用电话线做为上行信道,另一种是采用双向HFC网的上行通道,采用HFC网时采用QPSK做为调制方案。QAM或QPSK调制器将MPEG格式的数据流调制在一个标准的PAL信道内,与其他视频调制信号一起合路发送出去。

b. 编解码模块

由于采用模拟通道,为保证数据传输的可靠性和低误码率,前向纠错编码是必不可少的,DVB 采用Reed Solomon编码,RS码是一类纠错能力很强的多进制BCH码。

c. MPEG II的解码模块

数字机顶盒的核心是数字视频技术,MPEGII的解码模块可以称为CPU以外的核心模块,MPEG II数字传输中采用交织编码,首先需要对码流进行去交织,视频、音频和数据码流的分离工作,以及视频码的解码工作。经以上各步骤MPEGII码流成为视频(CCIR656 格式)和音频数字信号。MPEG多路复用器将各路节目流、数据流复合在一起,以188字节为一帧的MPEG2数据格式发送到射频调制器并提供电子节目单(EPG)。

d. 数字视频编码器和音频DAC

数字机顶盒的“外设”是电视机和音响系统,数字的音视频信号必须转换为模拟音视频信号,以Motorola公司的MC44724为例,MC44724可以将ITU601、656标准4:2:2 并行视频数据转换为PAL或NTSC格式的视频、S-Video、Y/Cb/Cr 或R/G/B,扩展的VBI(Vertical Blanking Interval)信息输入口用于显示图文信息。音频DAC非常普遍这里不再介绍。现代音响系统都支持Dolby Pro Logic和Lucasfilm Home THX家庭影院系统,需在音频DAC之前用数字音频信号处理芯片对数字音频信号进行处理,目前有专用处理芯片和采用数字信号处理芯片DSP进行处理两种方式。

e. 图形控制模块

和视频图形混合器数字机顶盒另一方面需要提供类似计算机的复杂图形甚至是三维图形,需要系统具有强大的二维和三维图形加速芯片,而且需要将图形和视频信号能进行混合叠加显示,此类功能类似现有的字幕机。

f. 媒体访问控制模块MAC

数字机顶盒在网络通信上可以看成是Cable Modem,IP路由器接收用户端通过PSTN( 公用电话网)传来的点播信号并传送到Internet服务器/ 路由器。目前主要参照DAVIC和IEEE 802.14 标准,IEEE802.14倡导采用ATM并在802.14 MAC访问层上定义了ATM层,DAVIC同时定义了以太网和ATM标准。

h. 可擦写DVD

现有数字机顶盒完全工作在网络环境,仅能利用智能卡进行一些类似个人帐号、 解码号等 信息的储存,不具备本地大数据存储功能,所有信息需要从网上获得,无论现在网络状况还是今后,像CD-ROM此类介质仍是大容量信息传递的一种主要方式,CD-ROM的缺点是信息无法更新。采用可擦写DVD不仅可以使用光盘上的巨大信息,更有效的是通过Internet网进行数据更新,使DVD盘上数据保持最新状态,DVD应成为数字机顶盒的重要的备用模块。

i. 加解扰模块和版权保护模块

在有线电视运营中,付费电视是一种主要的业务,要求数字机顶盒必须具备电视信号的加解扰功能,由于采用数字信号,加解扰比模拟信号加解扰容易和保密度高,DVB对加解扰功能有相关定义,另一方面,采用数字信号在版权保护上加大了难点,目前采用Macrovision generator 进行活动图像的保护。

机顶盒的工作原理:

机顶盒各个模块在Internet的高速接入中,协同工作。用户首先通过发送命令请求一个URL。在使用PPP点对点协议的一次交易过程中,该命令最终到达Internet业务提供者的调制解调器共用机架上。然后通过动态分配法,该用户获得本次交易中使用的IP地址,并把请求送往Internet。当Internet的内容被找到之后,接着把它送到Internet业务提供者(ISP)那里,再由ISP的路由器负责把它送到电缆电视网络,最后回到用户的机顶 盒。在有线电视的机顶盒,信息内容被截获。机顶盒在电视机与电缆网络之间完成一个网关的任务。它的任务是管理IP的通信流量,具有控制用户进出网络的能力 一旦IP包到达机 顶 盒,把视频信号从该包中分离下来,对其中的数据进行译码,然后把它送到浏览器里准备在电视机上显示。

由于Cable Modem要求用户要配置一部电脑才能上网,影响了用户层的扩展,而使用机顶盒则不需电脑,一部电视机足矣,因而机顶盒的市场前景可能看好。信息使用者从企业向家庭过渡,网络带宽从窄带向宽带过渡,用户入网设备从PC机向带机顶盒(STB)的电视过渡,使用界面从Windows向电视遥控键界面过渡,信息内容从为企业服务向为人民生活服务过渡,是网络服务发展的大方向,机顶盒(STB)显然是这个大方向上的一个阶段。

我把附件里的内容发出来了。

网友:
说实在的,机顶盒修没什么的意义,机顶盒都运营商换和厂家维修,谈破解了解原理一点用都没,就这次中9,老百姓玩的起吗?破CA那更没的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