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电源&液晶电视]
这三天遇到 2台MCU坏的液晶

楼主(2010-01-29):
一台15联想    一台三星  T190刚出颀保
现象:
15联想 演1个小时  灯管一闪一闪的  图象正常,因此机电源好坏    先换电源  试一个多小时 依旧  ,换高压板  试机   一个多多小时依旧   太浪费时间了  不接高压板  测  ON/OFF  电压也是0-4V左右波动  找了一下图纸  大部分是MCU  控制2个 三级管 输出  的ON/OFF 电压 换块  刷程序       冠杰代工
  19三星   现象类似   也是先围着驱动板上的二次电源   1117     芯片吹等查了半天  都 不行1 从朋友 那定了块芯片换上好了    这几个票贩子太费劲了    太浪费时间  了
写出来供大家参考   ,有一些细节没写    因打字不快,大家 看了   即使自己早会也不要说,什么 很简单等的话啊谢谢

网友:
三星好象是个通病今天又遇到一个,TW22的此机有共同特点是:按键在一侧,前进面只有触摸开机,现象是:不定时黑屏,模拟数字来回自动跳变

网友(2010-09-26):
就是有点读不太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