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块ECS的主板,CMOS不能保存

楼主(2010-01-29):
今天客户拿来了两块ECS的主板都是CMOS不能保存,我什么都试个了  两块都是CMOS的问题,就是没不知道是怎么解决,可是我看了一下网站,这样的问题很多都是CMOS不能保存,有谁知道怎么解决的吗?希望能发表自己在维修中怎么解决的,

网友:
CMOS不能保存,,,是每次都按F1,还是CMOS时间日期都不能保存?
还有不断电能保存吗?

网友:
这中......之前在ESC上班修N多,就不知道你是哪个型号的板,发图片看看

网友:
来顶顶,电池到跳线是否有电压输出

网友:
先不插电看跳线帽的电压,如果远低于电池座的电压就需要把电池座下面的弹片清洁一下

网友:
可能有问题的地方:电池,电池座,跳线,BIOS选项,不行就发发狠刷一下BIOS

网友:
检查CMOS供电线路 电池和待机5V 有没有

网友:
不能保存的很多都是电池没电了

网友:
希望高手可以解答一下

网友:
什么都试过了,我也没办法啊,希望有高手能帮到你

网友:
先看下电池有没电
跳线有没插
或是电池下面有起锈
也可以刷下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