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GDC-V 主板触发到CPU处就保护了

楼主(2010-01-29):
ASUS P5GDC-V  主板触发到CPU处就保护了,把CPU拿下来后不保护,各MOS管只有12V在等待,
无核心电压输出,量各IC供电正常,触发后就保护没供电了。
不知是把CPU拿掉就不产核心电压呢还是3180和3110IC出问题了引起的呢!
请各位高手指点下。谢谢!!  附带IC图

有个3110IC出问题了呢!

网友:
各电压正常的话,那就只有场管和电源管理了

网友:
昨天都没量到MOS管上管给击穿了,今天量下既然给穿掉了。晕死,怎么会这样

网友(2010-03-09):
cmos管可能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