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板主的问题!!!

楼主(2010-01-29):
我是一个从事电脑维修的人,这两年干的没有什么成绩,想换搞工业电路这一行。
我有三个问题:市场前景怎么样?要具备哪些方电子知识?需要哪些设备?(如在线电路测试义)

网友:
市场前景怎么样?
由于工业设备维修是小众行业,所以我可以保证同业竞争与计算机维修相比并不激烈。一般地说南方的市场好于北方,大城市好于小城市,有集中工业园区的好于没有的。具体到你自己的情况要看你如何开展市场营销,有无良好的人事关系,足够的胆量及耐力。我在江苏,我觉得这里工业维修市场是欣欣向荣的。
要具备哪些方电子知识?
有良好的电子基础(我认为最好是接受过比较正规的学校培训),至少对开关电源(电力电子)、计算机熟悉。还有英语要好一些,这个非常重要,否则你会非常吃力。
需要哪些设备?
如果所修设备比较单一,或你对其电路熟悉,可以不必配备在线电路测试仪,有示波器和信号发生器就行了。比较难的是能DIY测试平台,因为很多送修设备只是系统中的一个部分,正常要联机才能测试。

网友:
很荣幸有这样的牌主,谢谢!宇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