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61G不跑码

楼主(2010-01-30):
昂达N61G上电跑00,复位灯常亮,检查主板内存插槽旁有一小三级管发烫如图

更换后故障依旧,我是新手请教该问题该怎么解决~!在线等
(更换RT9202和25.0晶震后一路高歌到启动画面)已解决

网友:
你没测电压正常吗

网友:
一边是0.3V,一边是2V,这正常吗?我是菜鸟,别见笑

网友:
不正常 更换控制管

网友:
不正常 更换控制管
引用 网友A:

可以详细一点吗》?

网友:
LZ看下北桥左上角是不是有个RT9202,换了就好了,这种板子可以说是通病了

网友:
这个管子不正常导致北桥少了一组供电,北桥需要三组供电,其中一种是从内存那边过来的。很多的板子都是这个问题,不跑马,北桥问题,少了组供电而已。

网友:
我的也是一样不跑码只显示00

网友:
该主板上北桥附近应该有个RT9202,LZ可以换下试试

网友:
该主板上北桥附近应该有个RT9202,LZ可以换下试试
引用 网友B:

谢谢,那是有个RT9202,等下去换了看看。昨晚没修好那板子,整晚上睡不着

网友:
对,就是RT9202,在北桥左上角,我以前有一块,换了就好

网友:
换了还是老样子

网友:
RT9202坏了,还有9202周围的电容一起换!

网友:
LZ看下北桥左上角是不是有个RT9202,换了就好了,这种板子可以说是通病了
引用 网友B:

呵呵,一天学一招

网友:
```翻新的么?貌似是2代内存,1.8v

网友:
楼主你说明白点呀。先查主板各个供电在查时钟在查复位

网友:
为什么要换25的时钟呀,楼主?以前修过换完9202都可以的,只要是桥不供电

网友:
那种电压测着不正常,换9202就ok

网友:
有可能是内存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主板本来就是二代内存呀   什么翻拳的呀?

网友:
RT9202如何测量好坏?